新手,请前辈指路

楼主(2004-11-27):
新买的ni设备,4070、1127、1331、1000,想用于温度测量,但不知怎么样连接设备 与配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CXI1127是switch模块,买的时候应该配了背板SCXI1357和AUX线,用AUX和PXI4070相连,就可以用4070控制SCXI1127。同时,SCX1331是SCXI1127的terminal block,应该装在1127的前面,用它来连接需要切换的物理量。测温度还需要温度传感器和放大、滤波模块。

楼主:
请问放大和滤波模块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