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压控制系统图纸

楼主(2004-11-28):
求助:变频器恒压控制系统图纸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液位,检测信号是4-20mA,控制变频器,pi调节,要求用两台泵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每一个项目不太一样的。把E-MAIL地址发来。

网友B:
我可以给你,我的邮箱yuzai1005@163.com。

楼主:
感谢,我的邮箱zhangchunpo_96@163.com

网友C:
谢谢!发我一份!resfy@126.com 请教:一台11kw的变频器,可不可以在输出端并联4台1.5kw的电机。 如果可以,在变频器运行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人一停止或启动谋台电机,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

网友D:
你可以选用三垦的变频器加供水基板!可以来电:025-84293018 84293028 我可以把图传给你!

网友E(2004-12-28):
我也要ge-yan@sohu.com 谢谢

网友F:
是变频给有液位的水箱供水,还是有水箱给水泵供水. 前着是恒液位控制才用液位传感器,否着不是恒液位用液位传感器(用差压变送也行)(4-20MA)就没必要. 从题目看恒液位控制就是恒压.如果是. 我有现成的一拖二.西门子LOGO控制. 还有是一拖二的EASY控制,恒压供油.区别就是外部电路一样,程续看现场情况编. 你把你的情况写情础,我可以替你出新的方案.

网友G:
我公司专业从事变频微机供水设备的生产研发厂! 欢迎光临啊!! 沈阳市三好街79号华垦电气!小隋! 024-23899664

网友H:
如果是恒液位的话,我只要要液位继电器加延时继电器,就可以搞定,要是恒压的话用一个带设定上下限输出的压力表(比变送器便宜多了)加一些继电器之类的就能搞定! Email:cjh_021@hotmail.com WEB:cjh0515.cnelc.com

网友I:
谢谢,给我来一份吧!lllllkx@hotmail.com

网友J:
嘿嘿,我也想要啊,谢谢 attfutte@163.net

网友K:
谢谢,给我也来一份吧!wangjlcsjs@163.net

网友L(2005-01-27):
我也想要,谢谢!yqjiachuan@alibaba.com.cn。

网友M:
你好,我想要一份,谢谢lidaihao@126.com

网友N:
可以  LBIN770129@163.COM

网友O:
shgcc777@sohu.com 要一份

网友P(2005-05-25):
我也需要一份,谢了。porkilio@yahoo.com.cn

网友Q:
如果方便的话也给我发一份:liyiqu@sohu.com

网友R:
方便的话,给我一份 hiandbye@sohu.com

网友S:
每款变频器全有这个功能也不要特定什么品牌 要是两个泵的话不用控制器可选台达、三肯、时代等他们自身有两泵循环的功能 我的邮箱geishui@sina.com

网友T:
方便的话,给我一份,谢谢   zhangming312@sina.com

网友U:
大家不要使用日本的变频器,如果愿意可以使用深圳的艾默生变频器。同样能够达到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效果。

网友V:
如果可以的话!!!也给我来一份!!谢谢!!

网友W:
可以参考abb那本风机水泵应用的固件手册,好像在附录里面就有。 没有固件手册的,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到处都是的。

网友X:
时代变频器有一拖二应用宏,不需要什么控制器,很简单。 jtx1688@163.com QQ:11280899

网友Y(2008-01-28):
我很纳闷,变频器U/F方式不都可以一拖几吗,还有不能的吗,
哪位达人给我解解惑呀

网友Z(2008-08-20):
我想用6SE6440-2UD41-6GB1 +S7-200        一拖二  恒压控制两台水泵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邮箱 bowang8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