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在PB中是否可以实现OPC CLIENT?

楼主(2004-11-28):
我下载了一个OPC SERVER模拟器,然后在PB中用OLEObject的ConnectToNewObject函数怎么也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呢?求各位为在下解惑,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尝试用PB开发过吗?唉.....

网友A:
先用标准的32位动态库进行封装,再用PB调用动态库即可.

楼主:
现在使用ConnectToNewRemoteObject倒是可以成功连上OPC SERVER了,但是如何使用OPC SERVER提供的接口呢?OPCDAAuto.dll里的接口、函数不知道在PB里边如何使用。 deng_lp,你就好人做到底,稍微给个解释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