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改造

楼主(2004-11-28):
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老设备还是滑差调速,想把它改为变频调速,请大家讨论一怎么处理比较好,以叙述一下滑电机工作原理,在此先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滑差调速不能直接用变频器。滑差电机改造就是去掉原来的滑差电机,安装一台鼠笼式一部电机在配上变频器。我给电厂改了上百台,节能、稳定、免维护。可以登陆http://www.wanweiboda.com有业绩和技术方案。欢迎咨询

网友B:
把离合器用3M10以上的螺杆固定。停止使用原调速系统(速度照样显示)。装上变频器即可,但要注意工作频率与功率的关系。即电机发热与螺杆够大不。

网友A:
滑差调速是通过电磁离合器,来调节输出轴的转差。

网友C:
landy说的对,我也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