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相变频器能否控制单相电机

楼主(2004-11-28):
请教各位 我有一三相变频器,能否控制单相的电机呢?要不要加什么模块?烦请各位指点一 下。

网友A:
不能,变频器只能拖动三相电机!

网友B:
可以的 我这里就有 用 主要怕 电容放电时把模块给击穿 你选用的额定容量应该大 电机一个规格 但是如果是有两个电容的单相电机那就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