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调节阀的调试

楼主(2004-11-28):
我公司正在扩建,新装了一批压力,温度,液位调节阀,还有开关阀。是华林产的气动调节阀。请问怎样调试?

网友A:
使用信号发生器就可以对气动调节阀进行调试 Email:tyky0922@sina.com

网友B:
我们可以帮您调试,详谈CCCPKGB007@TOM.COM

网友C(2005-05-03):
主要是针对输入信号对应阀杆的行程

网友D:
很简单呀,用现场热工校验仪对调节阀的行程分为5等分进行调试就可以啦。如果不行还可以和我联系呀。 Email:413420350@QQ.com

网友E:
看控制信号是4-20mA还是0-10V的,用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调试,如果阀门是用DCS控制的,最好用DCS的输出信号进行调试,同时注意连锁信号.有问题可sxrb1218@tom.com

网友F:
可以用信号发生器输出5挡控制信号,0%、25%、50%、75%、100%,检查调节阀的行程是否符合要求即可

网友G:
如果是智能的是不是就直接在定位器上调节或者在DCS上调节???

网友H:
调节阀要调节零位和量程,可参照定位器输出的压力进行调整。零位时,气源压力为零。满量程时,为阀门的额定输入压力。 开关阀调节比较简单,只要看电磁阀是否得电,再看阀门是否动作。

网友I(2005-06-02):
你的阀是气动还是电动,控制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你可以找个信号原调它.

网友J:
哎呀!今天刚刚调试了一大堆的阀门回来,现在脑袋里想的还是那些阀门的位号。不过阀门没有问题还好调节,如果是有问题了怎么调啊,今天就遇见有两只阀门,电流信号都给出了,可阀门就是不动作,但是手动又可以动的,不知道是真美原因啊,有懂的师傅吗,还忘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