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陀螺仪用法

楼主(2004-11-28):
各位大虾,本人第一次使用陀螺仪,陀螺仪输出的是角速度信号,如何用来控制伺服系统保持水平状态?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跟光栅尺、编码器什么的一样,都是反馈方式,做一个系统图,连到适当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ccbq: 您好。您能画一个系统图给我吗? 光电编码器输出的是角度脉冲信号,可陀螺仪输出的只有角速度 信号,如何用来控制伺服系统调节角度?我很着急,谢谢您了。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A/D转换,换成控制器接受的信号。我不知道您的系统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控制方式,所以没办法画图。陀螺的反馈应该是用在外环吧,从您的描述可能是最外环校正系统用。

楼主:
陀螺仪是用在外环,如同光栅的功用一样。由于只要求平台在伺服系统的控制下保持水平,不需要插补,我想可能不需要控制器,直接把陀螺仪信号变换后输入伺服驱动器,是用速度控制方式好呢还是用位置控制方式好,没高明白,因为不知道陀螺仪的信号怎样转换。

网友A:
控制方式应该是用位置吧,转动方式是什么样的?不要控制器就要自己做外部电路,具体是这样:先写好控制算法,按算法作电路图,就是对信号的电气处理,然后将输出接到伺服驱动器。如果算法简单的话做一个小PCB板就够了,麻烦的话要添单片机。估计成本几百。

网友B: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速度,但积分后就是角度。 积分有漂移,故在工作一定时间后要校准。 你用的还是模拟式的?现在有现在的数字陀螺仪,串口输出。 要做水平仪,属于位置控制,但涉及到坐标转换运算,一个计算装置还是避免不了的。

楼主:
两位大虾,我是第一次使用陀螺仪,不太明白。我很想知道同行们现在实际使用的控制方法。能介绍一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