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ONFIGURATOR软件代替SW1IVD-AD75PGX软件

楼主(2004-11-28):
请问班主,各位高人,三菱-CONFIGURATOR软件能用SW1IVD-AD75GXP软件代替吗?

网友A:
不行。一个用来伺服设置,一个是定位模块设置

网友B(2005-08-20):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2006-01-29):
楼上根本没有

网友D:
不同类型的应用软件,应该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E:
软件说明:
   GX Configurator-PT QD70P的定位模块的设定监控软件
  GX Configurator-QP QD75P/D/M的定位模块的设定监控软件
各个软件的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功能不一样,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