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便宜的变频器,

楼主(2004-11-28):
本人今天有兴见到了中国最便宜的变频器,他主要用于塑料行业,控制简单一般人只要是对电有一定的认识就可以用7。5KW只用2000K人发币

网友A:
那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2000K RMB????!!!!! 抢阿! 呵呵

网友C:
别告诉我都是二手件装起来的喔!呵呵

网友D:
联系 方式

网友E:
佛山的誉强变频器18.5KW的才卖3500RMB 。你敢用吗?

网友F(2005-09-24):
什么鸟变频,垃圾.太差了!

网友G:
卖废铁啊?--价格高了点!

网友H:
誉强?他的质量怎么样啊?会不会太差?

网友I(2009-02-13):
磊峰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空压机专用型变频器,价格低至 200元/KW ,两年保修

网友J:
2000K人发币还便宜呀??????????

网友K:
就是啊,2000还便宜?你以为它值多少啊?不低了,进口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L:
还太贵,我用过1600元的,已经几年了没坏过。

网友M:
问题是质量怎么样啊?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N:
2000K是多多,是、??????????

网友O:
誉强变频器不是好用,只是价格平.

网友P:
太贵了2000K我能买个多好的进口变频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太贵了2000K我能买个多好的进口变频器了

7.5KW哦!

是说2000元,不是你想的2000000元。

网友R:
本厂生产的线切割专用变频器除能控制运丝电机的转速外并能控制水泵电机的运行,具有断丝检测,延时开高频,定时自动换向,加工结束边停功能,支持七刀切割,为上丝提供一个专用段速,内置掉电检测,掉电时自动刹车,有效防止掉电时电机因失控而造成断丝、丝筒超程。功能控制、变频调速一体化设计,只需将相关信号直接接入即可实现所有控制,与通用变频器相比省去众多不必要的参数设置,安装使用简单方便,,可通过内建的RS-485通讯端口控制变频器运行。电话:13837973389 0379-65829091 何先生

网友S:
功能是否齐全?把资料发到资料库吧

网友T:
能用的住的变频器应该是大约1千元人民币 / KVA

网友U:
力士乐的变频器怎样?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关于力士乐的变频器怎样?

我用过不少力士乐(康沃)变频器,个人认为P1、P2还行,P3系列用的是泰科模块不行!

网友W:
还不够买一块主板的钱,哪有2000的

网友X:
7.5KW的1500元我有货,含17的增值税,不含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