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RLO是个临时变量吗?

楼主(2004-11-28):
例如 Network1 A I 8.0 =Q 12.0 Network2 A I 8.1 = Q12.1 如果I8.0=0;I8.1=1,请问Q12.1 的值是0还是1? 谢谢

网友A:
RLO跟程序的变量不同 它是cpu内部的符号 与运算的结果有关系 Q12.1的结果是1 按照你现在所给程序 Q12.1只依靠i 8.1影响

楼主:
如果是这样写 Network1 A I 8.0    =Q 12.0    A I 8.1    = Q12.1   如果I8.0=0;I8.1=1,请问Q12.1=0,还是1? 我看是0,对不对?

网友A:
所谓network只不过是程序分类而已 按照你的程序 结果还是跟我说的一样的 如果是这样写a i8.0 a i8.1 = q12.0 = q12.1 则在i8.0和i8.1都为1的时候 q12.1也为1

楼主:
Network1   A I 8.0      =Q 12.0      A I 8.1      = Q12.1     如果I8.0=0;I8.1=1,请问Q12.1=0,还是1?

网友B:
Network1     A I 8.0        =Q 12.0        A I 8.1        = Q12.1       如果I8.0=0;I8.1=1,请问Q12.1=0,还是1? 这只是个逻辑电路,q12.1=1只要i8.1有条件为1,无论其他,输出q12.1就是1 你可以在此界面能过按f1得到帮助!、

网友C(2006-07-10):
作者能否说明一下  Q12.1=0的理由呢

网友D(2007-01-19):
我给你个建议,起图书馆借本最基本的图书,看下,再去问别人,这个问题太基础了。。。

网友E: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问 在PLC刷新输入输出阶段 如果Q12.1为0,但是在程序中如果有一条语句让它为1,而在后面一条把Q12.1做为条件的语句中它应该是用1还是用0来处理

网友F(2009-11-30):
s7-300中RLO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楼主太基础了。每本讲SIEMENS PLC的书都有说每个网络开始RLO都为1

网友H:
自己仿真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