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数据不稳定

楼主(2004-11-28):
我们公司的DCS下位机用的是HC900,上位用的是力控2.6,中间通过OPC做数据连接,在最近出现了以下情况,监控画面上的数据剧烈波动,波动的范围比较大,如温度本来50度,而显示画面突然0度,而又变成20度,50度,变化很快,时间间隔不到一秒钟,我查了下位HONEYWELL,HC900的出入发现输入信号同样波动,是否是仪表的原因,?还是电磁干扰呢?还是其他原因呢?请各位老大发表高见

网友A:
一、系统接地 二、仪表检查 三、供电电源

网友B(2014-07-13):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简单,我做个这个.力控的项目,重装一下软...

强悍啊!!!!!

网友D(2014-12-09):
一楼说的很对,接地,查线,检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