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安装!!!

楼主(2004-11-28):
安装WINCC6.0时提示系统未安装WINDOWS MESSAGE QUEUING V5.0 ,我的系统是WINXP,不知道是何缘故?WINDOWS MESSAGE QUEUING V5.0那里可以下载?那位大侠知道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在添加删除程序里有

网友B:
不知道!以前在2000下装过!要sp2!

网友C:
在winxp安装组件里有. 是信息队列. 添加后即可安装wincc了.我试过的.

网友D:
在添加删除程序里,别忘了从起,好像安装手册提到过WIN2000下的安装,需要着一步,XP 倒是未提起。不过,照样子来一遍,应该没问题。休要提醒的是装SQL2000时一定要装好,否则,会很麻烦。万一装不好,有你受的,写在后还要经注册表删除。

网友:
感谢以上各位大侠,小弟我又遇到一个问题,安装后重新启动系统,提示无法正常启动,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后,系统能启动,但运行WINCC时提示找不到相关动态连接库,不知为何?郁闷!

网友D:
我今天装了4台机子,不过都是WIN2000下装的,我曾经在XP下装过正版XP比较顺利,非正版的XP,嘿嘿!不太好妆,但也成功过几次。建议你,如是,工程的上位机的话,就改系统吧,WIN2000蛮好用的么!如自己的私人机子,你就多尝试几次吧!运行WINCC时提示找不到相关动态连接库,你就换个项目再试试。不行就检查一下变量名是否有非英文字符。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种。我也是糊里糊涂给弄好的。不是重装WINCC就是重装项目。你试试也说不定。呵呵,班门弄斧了!我就会重装!!见笑见笑!

网友E:
wincc安装起来都不太顺利的,我的Wincc6.0,在公司装了10遍才装好,可到家一遍就搞定了,

网友F(2006-10-30):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消息队列是Windows的一个组件,通常在装操作系统时没有添加,只需用要控制面板里的,添加WINDOWS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勾选”消息队列服务”即可。需要windows安装光盘。

网友G: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上过。上楼的做法正确~

网友H:
楼上正确.同时要打XP补订.这个补订有两个必需打.
消息队列安完后,WINCC会告诉你确何补订,然后网上搜补订,下载,然后是安装.
 KB319740这个补订必打.有时微软自动更新不会安装这个的.必需手动安装.这个补订和图形显示有关.

网友I(2008-04-07):
安装时在2000下需要SP4的补丁包

网友J:
我安装SQL时,提示不支持目标语言的升级,这是啥意思 ?

网友K:
安装 windows消息队列即可

网友K:
安装WINCC,建议用WIN 2000 SERVER SP4这个很好用

网友L(2008-07-31):
为什么,我的机子老是装不起来,装到百分之十几时,就出现错误,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M:
以前我的WINCC用得蛮好的,这几天突然不能仿真运行了,它什么也没提示,点击仿真按钮后,按钮颜色灰一下又变为以前的颜色,不会有仿真出现,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N:
安装 windows消息队列即可,10  楼正确

网友O:
安装 windows消息队列即可,XP系统最好为SP2版。之后安装一个补丁即可。

网友P(2008-09-11):
装个WINCC这么难, 西门子也不好好反省一下

网友Q:
顶一下,楼上的各位都已经给解决了

网友R:
我在装WINCC6.0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条件  Windows Reboot”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人指点。我的邮箱是jhon_sinoy@163.com我的QQ是:545103493本人将非常感谢。并且希望能在技术设计上互相交流。

网友S(2008-11-14):
我的系统是XP Service pack 3    版本2002,安装消息队列表时,出现无法启动MSMQ服务,错误代码:0x42c,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无法安装WICC,请各位高人指点,本人谢过了。

网友T:
各位大哥,我的XP是家庭版的,,请问在那里下载WINDOWS MESSAGE QUEUING V5.0 ,啊,,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各位大哥,我的XP是家庭版的,,请问在那里下载WINDOWS MESSAGE QUEUING V5.0 ,啊,,谢谢!!

首先家庭版的不一定能装,其次,WINDOWS MESSAGE QUEUING V5.0 在添加删除程序里有,我记得好像是只选这一个才行

网友V:
队列消息是系统自带的,在添加删除程序里安装即可

网友W(2011-06-19):
安装wincc,前期工作都完事了,安装时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