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据采集卡的几个名词解释

楼主(2004-11-28):
各位大哥,小弟是个绝对新手,有几个概念搞不清楚,请各位帮忙!!! 1.Scan Clock: the cycle for scanning one channel.是不是扫描一个通道一次所需的时间? 2.Sampling Clock:the sampling period.我的理解是:如果有多个通道,Sampling Clock就是把所有的通道扫描完一次所需的时间总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3.the number of sampling iterations :如果我设置the number of sampling iterations=100,通道数=2,那么采集卡如何动作:是通道1采集100次然后通道2采集100次,还是通道1、通道2交替采集100次? 4.缓冲区中的数据是怎么放置的呢?比如2个通道,是不是:通道1数据1个,通道2数据1个,通道1数据1个,通道2数据1个,………… 5.在看资料有下面一段: The stored sampling data is read in sampling blocks.The minimum amount of data that can be read is one sampling.One sampling = (Number of sampling iterations + Delay sampling count) * Number of channels,对于One sampling很不明白,请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A:
到www.ade-tech.com上下载U12数据采集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上面有你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