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哪位高手请解释一下OB,FB,SFB的含义以及功能和作用

楼主(2004-11-28):
请具体说一下OB、FB、SFB的功能和作用

网友A:
ob组织块,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之间的接口。由操作系统调用并控制和中断程序执行以及PLC如何启动,响应系统错误。 FB功能块,这是由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执行时要有背景数据块 SFB系统功能块,

网友B(2009-08-26):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