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使用18b2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11-28):
现象说明:在使用18B20读取温度过程中,当环境温度在20到35度(用手捏助器件)范围内变化时,多数情况下能够正确读到温度值,但偶尔会读到16(10H)这一异常温度值,很纳闷,不知是什么原因,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S8252,程序就是循环读温度(单点),通过串口自动发出温度值。器件的接法应该是没问题,采用5V供电,数据线通过4.7K电阻上拉,导线长度还不到2米. 目前,我怀疑两点,一是18B20本身有问题,器件的批次应该是B7以后的,好象有04XX29C字样;二是程序有问题. 剩下的调试时间不多了,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今天又试了几次,还是同样的现象,主要在在温度变化过程中会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另外我用的DS18B20的批次是0429C2,是不是器件本身也有问题啊? 看了有关的帖子,想特别请教陈进先生帮我分析一下,针对现在的情况,想买一些B6版本的器件换上去试一下,您看有必要吗?你手头有这样的现货吗?请告知联系电话? 还有,就是想请您发我一份源程序,对比分析一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我现在用的是汇编,谢谢! E-MAIL:ans_li@hotmail.com

网友A:
不一定是18B20的问题。把现场情况详细叙述一下吧,附近有干扰吗? 例程已发送,请参考。

楼主:
又发现点规律,就是每次都是当温度从1FH升到20H过程中读到10,而且当温度从20下降到1FH时也读到10,反复多次都是相同现象,在其他温度范围(目前只测试1AH到26H)则正常,感觉器件有问题,器件版本是0429C2,不知现在是否有用了此版本器件的朋友,可以试试,看看是否也有此现象发生。 现在感觉器件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陈进先生,谢谢您的关注,现场周围没有什么干扰,初了继电器和直流,但通过测试排除了两种干扰的可能.另外,您发的例程目前还没收到,不知是什么原因,麻烦你再发一次,谢谢!! E-MAIL:ans_li@hotmail.com

楼主:
补充:换另外一个18B20(也是0429C2版本),异常情况和前着一样!

网友A:
建议找B6版本的18B20,或0432以后的C2传感器测试一下。 你在北京吗?要不来我们公司做测试。 例程已重新发送。

网友B:
DS18B20 c2版的时序比B6有差异,建议延长启动转换和读取温度之间的延时到1S试试。。。

网友C:
我用的B6版本,也是会出现每次都是当温度从1FH升到20H过程中读到10,而且当温度从20下降到1FH时也读到10, 批号是0306B6, 也同样是的这样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也希望,陈先生,给到例程,参考谢谢!

楼主:
上一个问题原因现在找到了,是程序本身问题!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采用3线制,长度2米航空导线(线径0.2)连接一个18B20,另外一个18B20在板子 上,前一个18B20放到室外(0度左右),读取温度时,放在室外的一个在加电时偶尔读到85度,且持续保 持不变,而板上的一个始终能读到正常温度(22度),复位单片机现象保持不变,重新加电后就能正常显 示温度,感觉向是18B20死了,但板上的18B20怎么就一直正常呢?两个器件的版本(0429C2)是一样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帮助分析一下,问题原因可能是什么?谢谢! 我用5伏供电、数据线通过4.7K电阻上拉,电源是PC机开关电源,周围没有干扰!

网友A:
首先看85℃的那只传感器的供电状况,用万用表量管脚处电压;如果电压为5V,那么换c2后期批号的18B2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