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楼主(2004-11-29):
安装wincc6.0需要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哪里有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下载? 谢谢!

网友A(2008-05-11):
我也在找啊!急用啊!帮帮忙啊!有的话给我一个啊!

网友B(2008-12-05):
我也在找啊!!!!!!!!!!!!!!

网友C:
WINXP or 2000 系统自带
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勾选”消息队列服务”即可。需要windows安装光盘。

之后就可以安装wincc6.0,如果还不行就缺少微软的kb828741补丁,wincc安装盘上附带该补丁, 以上两项OK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