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单总线温度传感器,精度为0.1/C,可有最低成本?

楼主(2004-11-29):
如果需要单总线温度传感器,精度为0.1/C,可有最低成本?

网友A:
那种总线,我们有HART的。

网友B:
to 田雨 你所说的精度指得是和绝对温度的误差,或者指得是显示精度(分辨率)?

楼主:
是顯示溫度!當然,精度和價錢的關係有些矛盾!

网友C:
DS18B20

楼主:
还是有些贵!大家能不能有些好的关于热敏电阻的算法?我现在的算法显示总是跳动!谢谢了!

楼主:
我现在的热敏电阻在加热机的温度测量上,但由于sensor摆放的位置已经定死,所以测量温度和实际的温度出现一种非线性关系,很是不好处理,那为大虾能帮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D(2005-04-07):
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本来就是非线性,但各种热敏电阻不相同,先搞清楚器件特性再线性化。

网友E:
有一种集成电路MAXIM可以直接测量温度,而且输出是数字信号,不过测量量程不太大0-125度,且温度分辨率只有0.5度

网友F:
年轻人不要太贪。货好、价高理所应当,不然谁做好东西,大家都上树算拉

网友G:
LM35不错,不过精度没有那么高,+-1度,10mV/度,我用在高档工控机的温度及风扇监控方面,客户反应不错

网友H:
如果要求显示精度±0.1℃,直接选用DS18B20;如果要求绝对精度±0.1℃,DS18B20经过校准可实现。18B20也就几块钱

楼主(2005-05-12):
DS18B20我就用过的!可是他对外围的器件和距离要求比较苛刻!还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温度采集算法? 我现在的是取20次平均,高精度,在比较中除去末尾7位!但是显示有些抖!那位能指教一二?

网友H:
你说得外围器件和距离要求苛刻,能说说是怎样的苛刻呢?不知上百米的距离能满足要求吗,如果能满足要求,可以通过双线驱动电路来实现。

楼主:
可以呀!可以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