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为何总报F0003故障

楼主(2004-11-29):
各位高手好: 西门子MM430变频器额定电压为380V,允许波动10%,应该在342V~418V都可以,现电网电压 为360V~370V,运行时变频总报F0003故障,请问为何?!

网友A:
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可以与西门子联系。010-64721888

网友C(2008-03-07):
 F003是16.00晶振故障

网友D:
呵呵 应该是西门子MM的通病不适合中国电网使用 主滤波电容太小。负载稍重就会跳F0003

网友A:
 F003是16.00晶振故障

我没遇到过,晶振坏一般主板就不会工作了,MM440面板会出现4道杠,不可能看见F003报警,

网友C:
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检查晶振周围被硷化物腐蚀.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很烦的

网友F:
我的也是啊
运行过程中报,不定时的。

网友C:
主滤波电容太小.5.5kw选用4个470UF电容.有道理.

网友G(2008-04-27):
  我公司设备也是(带18.5KW风机),一个雷电或是电网有点波动,就它冲最前(安说明书参数改了没用).想如果选容量大一级的装置,或在装置进线侧加装一稳压装置,是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