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11-29):
各位,有个奇怪的现象请教大家! 用VB编写的程序去进行PC机与多台MCU通信。发单个字符到MCU时,无论是用RS232 或RS485接口,MCU都能正确响应,发多个字符到MCU时,用RS232接口通信时MCU能正确响应,而用RS485时则不能。经测试发现如从PC机发送的字符多于2个时,单片机会接收错误,甚至本来是发5个数,结果到MCU后变得没有5个数了。

网友A:
一般 2 线式 RS-485 是半双工通信, RS-232 是全双工通信. 差异在于 RS-485 需要控制信号的收送方向, 时间控制不当即可能会有部份信号受到干扰而被破坏掉. 较新款的 RS-485/232 Converter 都会由硬件作自动控制, 问题少掉很多. 例: 泓格I-7520 RS-232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