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菱小問題

楼主(2004-11-29):
本人初用三菱plc,在用到一些模塊時﹐說明書中說"占用plc8點的輸入輸出點數(輸入輸出皆可) 本人不明其含義﹐請教一下各位高手。謝謝

楼主:
高手請指教

网友A:
只是空间的占用!比喻说是4点,但是还是占用8点的编址,因为三菱 采用8进制编址

楼主:
to ICP 大哥﹐我真的是初次用﹐能不能用通俗的語言說明﹐是哪8點或4點﹐最好舉個例子﹐用別的品牌用慣﹐初次用三菱﹐有點不适﹐請賜教

No。18

网友:
佔用的點是在軟件中設定的,具體為:GX DEVELOPER里參數設定中的I/O ASSIGNMENT,每個模組對應的START X/Y即定義該模組的起始I/O,這個是自己設定.比如一個佔用8個點的特殊模組的START X/Y設為0020,那麼從0020到0028為該模組專用的點.每個點都有自己的特殊意義,說明書中應該都有說明.

网友B:
你用是FX2N吗?是的话看FX2N使用手册第11页,手册随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