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中的质量戳是有什么作用的呀?

楼主(2004-11-29):
OPC中的质量戳是有什么作用的呀,请教哪位专家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是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8-12-10):
不知道质量戳是什么概念

网友C:
判断标签质量的好坏,,,

网友D(2009-05-31):
数据可信程度的表示,.....

网友E:
对!数据的可靠程度,自已读取时,不要管它

网友F:
质量戳=数据质量标签。

像楼上seaday和jzwdx等朋友说的那样,它是对数据读取质量的表示。通常,信号质量从设备中可得,OPC服务器传送该质量标签到OPC客户端从而呈现给操作员。OPC 服务器在设备没有质量状态时将使用自己的质量标签,以保证操作员总是有关于该数据的质量参考。质量标签举例如下:
1. good, non specific 好, 原因不明。
2. bad, last known value 不好,上次历史值
3. bad, comm failure 不好,要访问的数据点掉线或被锁住以至于不能被访问。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OPC的基本知识,点击该链接-》Download Now。即可获得免费的视听教材"OPC基础知识介绍", 中文版。

JaneMatrikonOPC

jane.zhang@matrikonopc.com

网友F:
http://www.matrikonopc.com/downloads/554/webcasts/index.aspx;

真是不好意思,上面留言最后的该链接如上面所示,刚才忘记粘贴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G(2009-11-25):
类似wincc中的“质量代码”,可以不管它

网友H:
当不显示GOOD时,表示该数据信息丢失啦。

个人认为,这个是配置时的一个检测项目,调试期间可以配合检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