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如何刹车?

楼主(2004-11-29):
(无正文)

网友A:
加在屁股后面。

楼主:
此法太高!如何电刹车?

网友A:
把刹车的线引出来接在你想控制的地方。驱动器上就有刹车接口。

网友B(2008-12-31):
此法太高!如何电刹车? 此法太高!如何电刹车?

网友C: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加电阻~

网友D:
能耗电阻,有一定时间的自由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