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11-29):
小妹刚入行,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若用FP0的话,高级指令F168可实现梯形速度控制, PLC-Y0输出接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端。

楼主:
能否讲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松下NAIS PLC FP系列,其中FP0系列只有香烟盒大小,非常方便实用。硬件和编程手册,可上网下载,在GOOGLE中输入FP0搜索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料。

网友B:
三菱FX系列PLC可轻松编程控制步进电机,PLSY指令可在Y0和Y1输出脉冲,可直接接步进驱动器的正反转脉冲输入端。还可用RAMP指令实现加减速控制。

楼主:
dfsun大哥:多谢您的指教!不知用omron系列plc能否实现呀?

网友C:
你用SEIMENS 的话,可以到其网站上下载一个实例,TIP22。我刚做完课题,就是看这个例子学会的。很详细,注解清楚。欢迎电邮我。

楼主:
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D:
俺做过三菱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项目. FX系列里有各种高速指令及定位指令,参考三菱PLC编程手册,做起来还算是不错吧!

网友E:
给大家介绍两款新型控制器——众为兴公司的1-4轴步进/伺服控制, 轻松完成PLC+运动控制模块可以完成的动作,有触摸屏及按键式两种。 有兴趣了解的可以来函给我,我可以把详细的用户手册发送过去,] 大家参考一下。也可以来这个网站上:www.adtechcn.com 我的邮箱:adtech@tom.com 如果有做北方市场的可以来函详谈,能优惠尽量优惠! ^_^

网友F:
是呀!我也做过一次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其他的也没用过。 不过我第一次做PLC控制步进电机也是一个人乱摸索过来的。

网友G(2004-12-29):
该控制能不能用于机床的数控化改造?价格能到多少?用户手册请发sunggg@sohu.com 谢谢!

网友G:
to dreaming 该控制能不能用于机床的数控化改造?价格能到多少?用户手册请发sunggg@sohu.com   谢谢!

网友H:
omron的CPM2A及CJIM都可以,不明白来问wuxirhp@163.com

网友I:
楼主你在什么城市?近的话我可以去现场帮你做

网友E:
To sunggg: 不好意思,久未来工控网,所以没有及时看到你的询问,实是歉意! 您想要改造数控车床吗?不知是数控车\数控铣\还是加工中心啊?如果是以上的三种,我说的那种控制器还不可以.当然如果是非标的又另当别论了. 你可以告诉我你要实现的工艺有哪些,我们公司的控制器产品种类很多,都是自己研发,有很多都是客户出口配套到国外的,如果能有幸帮到你,则是更加高兴. 你是在北方吗?我是北方人,所以比较关注北方的市场. 有机会希望多沟通.

网友J(2005-02-03):
清杨: 台达PLC,ss系列,其中sa系列只有香烟盒大小,非常方便实用。硬件和编程手册,可上网下载,www.delta-cimic.com.cnt台达SA,EH系列PLC可轻松编程控制步进电机,PLSY指令可在Y0和Y1输出脉冲,可直接接步进驱动器的正反转脉冲输入端。还可用RAMP指令实现加减速控制。 台达在全国有十三个分公司,你可以就近咨询。

网友K:
上面说的都可以用,但是我认为FP0比较好。因为它有非常好的数据运算功能。三菱要FX2N才能达到次水平,欧姆龙的比较指令不识别正负数用起来比较难试。1S浮点运算比较差。价格FP0 比较便宜但是硬件性能不如三菱,不过条件不是太恶烈的情况下我还是推荐FP0。它好编,价格低,运算功能强。

网友L(2005-06-01):
我也正用伺服,但无资料,不知谁可帮忙 xin.wang@yuasa-tech.com

网友M:
我现在做一个OMRON 的PLC控制步进电机,用编码器做信号反馈,第一次这么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wwq0323@yahoo.com

网友N:
to:蓝狐998 dfsun fpo的编程资料有没有,能不能给我发点 jipengfei1999@yahoo.com.cn

网友O(2007-12-23):
 我现在做一个OMRON 的CPM2AH PLC控制步进电机,用编码器做信号反馈,第一次这么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高手,不吝赐教!
TEL:58682811-224  Email: raymond.chen@aweco.com

网友P:
您之前是接触过这款PLC?接触过步进电机控制?接触过编码器信号接收?那一样没有接触过,就从哪一样的手册看起.

网友Q:
你从事什么工作?

找代理基本上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