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器和变频器!

楼主(2004-11-29):
把电机保护器接在变频器的进端,电机保护器总是说断相,实际又没有断相! 而把电机保护器接在变频器的出端,电机保护器能正常工作!这情况是不是由于变频器内的大电容充电电流大引起的。

网友A:
电机保护器是针对电机这种感性负载而设的,它与普通断路器的最大区别就是短路脱扣曲线不同.因为一般的断路器电缆保护的短路脱扣电流是5-10倍,变压器保护的一般是10-20倍.而电机保护的一般是7-13(15)倍较多.对于变频器而言建议在变频器前端采用普通C型脱扣曲线的断路器加半导体快熔保护会更为合理些.这样对IGBT和整流模块的保护会更安全. 楼主假如把电机保护器装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意义.电机保护器的断相主要是根据三相输出电流的不平衡程度来判定的.目前造成断相报警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1,整流模块的制造工艺使其无法确保三相电流的绝对平衡. 2,电流里含有大量的奇次谐波分量,造成检测不准确 3,在变频器通电时的电容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