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vba修改画面的属性

楼主(2004-11-29):
我想在一画面中的一个button_click事件中,对另一画面(grf)进行隐藏,或者激活。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写脚本语句,谢谢了

网友A:
我想用画面的visible属性就可以解决了吧!?

楼主:
主要是想在运行时可即时改变画面的属性,但不知道在如何在脚本中编写相应的语句。另:我用的是2.6

网友A:
比如: dim qq as integer ... '改变value of qq,for example public sub command1_click () qq=1 end sub ... if qq = 1 then frmmyform1.visible=true else frmmyform1.visible=false end if

楼主:
如果说要是对一个画面(grf)属性进行设置呢? 例如对test.grf的visible属性进行设置的话,该如何写这个语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