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4-11-29):
请问:我用星三角启动时仍然有比较大的冲击电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电机功率太大,时间继电器时间太短

网友B:
启动转距太大。

网友C:
你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同意亚诺的意见。

网友D:
考虑一下串联自耦降压起动。

网友E:
你的电机多大功率?什么负荷???

网友F:
说的不清楚呀

网友G:
如果是星转角瞬间有冲击,可适当加长星形运行时间。如果负载较重可改自耦变压器起动。起动电流的大小和起动时间的长短与负载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应作为选择起动方式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