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压缩空气湿度在线监测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4-11-29):
寻求空压机压缩空气湿度在线监测的湿度传感器。测量条件:管道安装,压力7BAR,温度40度左右.EMAIL:XYPING005@163.COM

网友A:
满足你的条件的变送器相当多,不过是否你只是测量从空压机内出来的空气湿度,还是经过除湿机组以后的空气湿度,前者为常湿范围,可使用E+E的EE29。后者为低湿,需要用低湿露点仪测量,比如GE的MMY35或MICHELL的TRANSMET。

网友B(2010-05-10):
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联系我:13632759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