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和ABB的OFF停机3命令

楼主(2004-11-29):
西门子的变频器和ABB的变频器有紧急停车功能(OFF3命令),好像就是减速停车,只是减速时间可单独设定. 请教各位大侠此功能在何处使用? 为什么国产变频器一般无此功能?

网友A:
停车方式的分类:OFF2是自由停车;OFF3是急停。上位系统可以通过控制选择不同的停车方式。

网友B(2008-12-13):
OFF2停车时,变频器输出端马上断电,机械负载靠摩擦阻力惯性停车,这个停车时间是机械负载的惯量和摩擦决定的,与变频器无关。

OFF3停车,是变频器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参数快速停车,即停车时间由变频器决定,OFF3命令来了,变频器输出端不是马上断电。

OFF1停车,是斜坡停车,和时间参数P464有关,电机停止转动时,OFF1命令来了,变频器输出端不是马上断电。

网友C(2009-05-17):
停车的优先等级为:OFF2>OFF3>OF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