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摄像
请教一下如何进行摄像头和光源的选择

楼主(2004-11-29):
想做一个印章的匹配系统,就是拍摄出印章的清晰图像,然后进行图像识别,判断出是图像库中的哪个章。想请教一下摄像头和光源应该如何进行选择。还有怎样才能控制摄像头的拍摄位置,因为有时可能有多枚印章需要拍摄。

网友A:
印章要用低角度光源,清晰的体现出轮廓 控制摄像头选用有触发功能的摄像机 分割图像到不是很困难

网友B:
请联系松下电工机器视觉代理: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TEL:021-64951640,FAX:021-64956550.赵杰

网友C:
我公司已经就这系统研究了半年左右了, 但是, 目前仍然不能形成产品. 对于图章印制在黑色文字之上时的情况, 识别有困难(例如支票上的印章). 如果您需要识别图章本身, 则另当别论. 如果感兴趣, 可以和我公司联系. www.photonscope.com

网友D:
楼上的几位都说得很有道理,对于文字是识别的处理本身并不难,关键是要获得好的图像. 不知你是要检测印章本省还是印章所印出的文字?如是前者,则主要是看印章的颜色怎样.如是后者,就如Firevision所说的一样,如果是印在黑色或者相近颜色的文字上,就是变得困难?

网友E(2008-04-02):
对于图章印制在黑色文字之上时的情况, 识别有困难(例如支票上的印章)
--好像用红外相机比较好分辨。

网友F: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有很多成熟的机器视觉应用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索取相关资料。谢谢!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13510475931
贸易部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611-612室
TEL:0755-88321350-821 FAX:0755-88321351
http://www.visiondragon.com MAIL:yangjianp2001@yahoo.com.cn
QQ: 1253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