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4-11-30):
请教各位: 富士P9-11KW变频器输出单相,测量驱动电源有两路为锯齿波形。测量滤波电容好的,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置。敬请回音。

网友A:
查查驱动光藕

网友B:
同意arfeng的观点可以肯定是驱动光耦的问题。顺便推销一下。我们光耦

楼主:
谢谢回音 不过我已经测过驱动光藕参数正常,各器件也没发现损坏。 还有什么能影响直流波形呢。 虚心求教

网友C:
我的丹佛斯vlt2800的2.2kw 也出现这们的问题,我将另一个的光耦换过来,也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也在此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D:
欢迎来电咨询!013799242446 QQ99242446

网友E:
驱动光藕老化,不容易测量!你测一下6个驱动光藕PC923的2脚和3脚电压,如果基本一直(偏差不要超过0.5V);你可以直接更换PC923! 你是做什么的? 顺便说一下,富士P9-11KW变频器无输出?参数00,01都设顶为"0" 加给定频率,仍无输出!参数REST到出厂值,也不行! IGBT,及驱动电路完好! 物主说:"原来变频器正常,但因生产线停产2年,一直为曾使用,现在就成为这样?" 有请各位大虾发表以下自己的言论!

网友F:
同意大拇指的观点,应该是驱动光藕老化,如果真的不是驱动光藕老化的问题,那只有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因为驱动信号是控制板给出的,

网友G:
放了这么长时间,将主板清一下积灰与潮气。

网友H(2007-06-04):
如何将E9S变频器的正反向控制有2线改为3线的??
    2线:正向COM-X1,反响COM-X2
    3线:正向COM-X1,反向COM-X1,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