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李老师及其他各位大师:

楼主(2004-11-30):
我手里的一块三菱FR-E540,5.5K变频器,其电源驱动板上的IC标号为BK0-CA1477H01损坏,在网上查不到此IC作用功能及可代换的IC,请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A(2010-02-13):
那位师付只道FR-E540 7.5KW控制板集成块2060 2403 4585是什么集成块

网友B(2011-05-24):
我手里的一块三菱FR-E540,7.5K变频器,其电源驱动板上的IC标号为BK0-CA1477H01损坏,在网上查不到此IC作用功能及可代换的IC,请老师们帮帮忙!有货和知道的大虾加我QQ 回复我,帮下小弟我,我QQ107036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