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oncept2.5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楼主(2004-11-30):
当我打开Concept 是系统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OS ERRno:-35 database path or file name too long OS errno=5 DLL:RDM330

网友A:
修改你的计算机临时文件的路径,这个路径太长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这个路径怎么改啊?

楼主:
我修改了路径就好了,我发现主要问题是我升级我的操作系统以后 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在WIN2000 SP4 下其他的补丁不安装,程序就不有问题,其他补丁一安装,Concept 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B:
晕死,说重点啊,路径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