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误差控制不了原因究竟何在,请高手们进来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2004-11-30):
小弟我用的是雷塞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以及控制卡。(电机四细分 最小精度0.006mm) 机械部分是台湾的滚珠丝杆和直线导轨。 负载部分用的是长春光机所的直线光栅。 控制系统是自己写的,即到每一个目标位置都使用光栅的坐标来校正(偶刚接触数控行业,弱弱的问 这应该算是全闭换控制吧 ); 可是要达到所要求的精度还差很远,下面是数据误差列表(注:测量工具是光学投影仪,精度很高的 那种,测量目标是控制系统钻的小孔) 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吧 X Y 误差X 误差Y X Y 误差X 误差Y 50.108 0.012 10.8 1.2 50.108 0.012 10.8 1.2 100.076 0.032 7.6 3.2 50.012 100.007 1.2 0.7 149.995 0.099 -0.5 9.9 50.086 149.987 8.6 -1.3 199.991 0.128 -0.9 12.8 50.013 199.951 1.3 -4.9 249.998 0.187 -0.2 18.7 -0.012 49.985 -1.2 -1.5 100.076 0.032 7.6 3.2 99.987 50.053 -1.3 5.3 99.987 50.053 -1.3 5.3 149.988 50.1 -1.2 10 100.005 100.083 0.5 8.3 199.952 50.13 -4.8 13 99.96 150.048 -4 4.8 249.944 50.133 -5.6 13.3 100.003 199.977 0.3 -2.3 50.012 100.007 1.2 0.7 149.995 0.099 -0.5 9.9 100.005 100.083 0.5 8.3 149.988 50.1 -1.2 10 150.028 100.069 2.8 6.9 150.028 100.069 2.8 6.9 200.062 100.096 6.2 9.6 149.98 149.98 2 -2 250.042 100.106 4.2 10.6 149.96 200.02 4 2 -0.013 149.952 -1.3 -4.8 199.991 0.128 -0.9 12.8 50.086 149.987 8.6 -1.3 199.952 50.13 -4.8 13 99.96 150.048 -4 4.8 200.062 100.096 6.2 9.6 149.98 149.98 -2 -2 200.007 150.033 0.7 3.3 200.007 150.033 0.7 3.3 199.965 200.01 -3.5 1 249.956 150.038 -4.4 3.8 0.02 199.944 2 -5.6 249.998 0.187 -0.2 18.7 50.013 199.951 1.3 -4.9 249.944 50.133 -5.6 13.3 100.003 199.977 0.3 -2.3 250.042 100.106 4.2 10.6 149.96 200.02 -4 2 249.956 150.038 -4.4 3.8 199.965 200.01 -3.5 1 250.004 200.043 0.4 4.3 250.004 200.043 0.4 4.3 有效数据个数:27组 X最大误差:10.6 Y最大误差18.7 X方向数据统计:< 2 占 57.7% <5 占 85% 其他占 15% Y方向数据统计:< 2 占 27% <5 占 57.7% 其他占 42.3% 注: 误差单位为0.01mm 数据单位为mm 这样的误差影响的因素主要在什么地方?是机械部分,光栅尺没有和负载平行还还是?? 象这样的系统,理想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楼主:
下面是xy的实际坐标和误差,理想坐标是50为差值递增的 X Y 误差 X误差Y 50.108 0.012 10.8 1.2 100.076 0.032 7.6 3.2 149.995 0.099 -0.5 9.9 199.991 0.128 -0.9 12.8 249.998 0.187 -0.2 18.7 -0.012 49.985 -1.2 -1.5 99.987 50.053 -1.3 5.3 149.988 50.1 -1.2 10 199.952 50.13 -4.8 13 249.944 50.133 -5.6 13.3 50.012 100.007 1.2 0.7 100.005 100.083 0.5 8.3 150.028 100.069 2.8 6.9 200.062 100.096 6.2 9.6 250.042 100.106 4.2 10.6 -0.013 149.952 -1.3 -4.8 50.086 149.987 8.6 -1.3 99.96 150.048 -4 4.8 149.98 149.98 -2 -2 200.007 150.033 0.7 3.3 249.956 150.038 -4.4 3.8 0.02 199.944 2 -5.6 50.013 199.951 1.3 -4.9 100.003 199.977 0.3 -2.3 149.96 200.02 -4 2 199.965 200.01 -3.5 1 250.004 200.043 0.4 4.3

楼主:
这样应该好看点 X--------Y-------误差------X误差Y 50.108---0.012---10.8------1.2 100.076--0.032---7.6-------3.2 149.995--0.099----0.5------9.9 199.991--0.128----0.9------12.8 249.998--0.187----0.2------18.7 -0.012---49.985---1.2-------1.5 99.987---50.053---1.3------5.3 149.988--50.1-----1.2------10 199.952--50.13----4.8------13 249.944--50.133---5.6------13.3 50.012--100.007--1.2-------0.7 100.005-100.083--0.5-------8.3 150.028-100.069--2.8-------6.9 200.062-100.096--6.2-------9.6 250.042-100.106--4.2-------10.6 -0.013--149.952---1.3-------4.8 50.086--149.987---8.6-------1.3 99.96---150.048----4-------4.8 149.98--149.98-----2--------2 200.007-150.033---0.7------3.3 249.956-150.038----4.4 ---3.8 0.02----199.944---2--------5.6 50.013--199.951---1.3------4.9 100.003-199.977---0.3------2.3 149.96--200.02-----4------2 199.965-200.01----3.5------1 250.004-200.043---0.4-----4.3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呀/??!!!

楼主:
我的邮箱: checky_1981@163.com

楼主:
救命啦,还是自己顶罢!】】

网友A:
就一般来说,既然您的步进电机名义分辨率是6微米,那么,误差控制到1丝应该基本是极限了(做不到是正常的),另外,你的光栅尺精度是多少?光学投影仪的精度是多少?注意,精度与分辨率是两个概念。分辨率高和精度高没有必然联系。你最好先用你的测量设备校准一下光栅尺,两者本身的读数差多少。至于XY的垂直度和本身的平行度,也都要单独测量、调准的。

网友B:
可以加大细分试一试,如果还有误差,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C:
你是学精密仪器的吗?对于高精度检测仪器有很多影响精度的原因,必须逐一进行分析,这里有机械结构的原因,也有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的精度、及灵敏度等问题,还有测量部分的定位精度,测量精度等问题,加大细分解决不了你目前的问题。你该请有关精密机械设计专业人员和测量控制专业人员帮你现场分析问题结症所在,并为你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