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的火花?

楼主(2004-11-30):
各位:大家都知道有刷直流电机在运转过程中,有时会产生火花,甚至有环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产生火花的原因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A:
电刷与转子接触,转子在告诉运转,会产生火化。 看一些电机方面的书,一般都有。

楼主:
如果有电机方面的书,我当然就不用问了

网友A:
产生火花的原因: 1。电磁方面原因:由于电流换向时,电流突变,由于绕组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使电耍与换相片间产生火花;电枢电流越大,电机转速越高,则换向火花就月强烈。 2。机械和化学原因。如电刷与换向片接触不良,换向器表面不光滑,换向器表面氧化亚铜被破坏,空气中有潮气火盐雾等。 保持工作环境清洁,并对换向装置经常维护十分重要。 这也正是直流电机不如交流的原因之一。

网友B(2005-10-25):
还有中性线的问题,换向器的云母突出拉,换向片由毛刺,电刷牌号不对,弹簧压力不够,电刷在刷握里太紧。

网友C:
应该定期的维护了,氧化层,灰尘等等。

网友D:
铜头和碳刷接触不好,就容易打火,中性点偏了也会打火,严重时会环火.当然,也和碳刷的质量\压簧\电流有一定关系.

网友E:
szllc说的有道理!

网友F(2005-12-04):
四楼说的不错,是搞现场维修总结出来的?

网友A:
书上看得。
不好意思。

网友G:
有换相极的电机检测换相极阻值

网友H:
需要改造吗?FC300变频可达到直流电机的控制精度

网友I:
可以找电机厂调一下电机的磁隙

网友J:
把直流电机运转起来,不要开太快哦,找点沙纸磨一下转子,火花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K:
我是从事电机维修好多年了,你得把问题现象说明白点,我再回答你,也可发到我的邮箱里,lgy00001@21cn.com

网友L(2006-01-23):
本人从事直流调速多年,略有点经验,也修过不少的直流电机,若有问题,可发邮件至fengrenli88@21cn.com进行探讨,相互学习.

网友L:
其实直流电机冒火的原因很多,至少有100多种,要具体分析.

网友M:
www.dianyuan.ebigchina.com

网友N(2006-02-25):
电刷接触不良,中性点跑了,转子绕组开焊,转子表面不光滑都可以产生火花过大.

网友O:
换向器该维修了,严重时应进行机械切削。

网友P:
接触不良,架子位置不好等

网友Q(2008-05-11):
直流电机架子有几何位置,调整一下试试。  590及6RA23  6RA24  6RA70 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R:
各个电刷的压力不均匀也会导致火花的出现

网友S(2008-07-14):
引用 网友L:
其实直流电机冒火的原因很多,至少有100多种,要具体分析.

没错,原理很多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T:
是的具体火花等级具体分析的,有的火花就是正常的,楼主最好发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U(2010-01-07):
我这里一台浙江恒力电机买来才用几天就有火花,换向器表面都有点麻,厂家派人来弄了一下用了四天又有火花,而且只有上部的碳刷有火花,其他还没有发现有火花,这是什么怪现像,有哪们师傅给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V:
校对一下电机电刷几何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