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实时曲线用打印机绘出

楼主(2004-11-30):
能否将实时曲线用打印机绘出。就是随着变量的变化,绘出他的变化曲线。

网友A:
这种要求好象很难啊,印象中只有地震和医学才用这种打印机,要横向走纸,而且只能用于打印曲线。估计成本就很贵。 况且输出的格式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要求的价值大么? 你可以用历史曲线,可以选择时间的区间,再打印,效果应该类似吧。

网友B:
可以自编程控制普通打印机,来实现实时打印,类似于事件实时打印.

网友C:
自己编写程序,就可以容易的打印出你的曲线,VB,Delphi等都可以。 如果在工控组态软件内部可能烦琐些。

网友D:
软件内部不可能实现吧,首先就是解决行输出,不可能没有断点的,自己另外编写一个外部连接

网友E(2005-10-10):
我们的产品符合你的要求吗? 打印样张 详细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