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1-30):
请教富士变频器G11S-11KW通电显示OC2报警.无法复位.逆变模块是好的!请问斑竹驱动板哪个器件可能损坏!盼回复!谢谢!

网友A:
这模块很难测出其好坏,估计是模块问题,主板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B:
你要是在东莞就拿到我们这来试一下,曾有个东莞的同行修了一台这样的机,查不出问题,后来拿到我们这里先换CPU板,后换驱动板都不行,后来换了模块就好了,这模块是很难测的

楼主:
谢谢李老师和科永祥.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模块问题!模块在静态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