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厂变电室方案?

楼主(2004-11-30):
新建工厂变电室最简方案有几种?容量约1600kva。 只用变压器行吗?

网友A:
既然是新建工厂变电室,低压进线柜总是需要的。若变压器在室内,进线柜是必要的

楼主:
高压保护需要吗? 电容柜需要吗? 有的工厂只有高压变压器。为什么?

网友B:
王老师:你好! 向您请教:建工厂变点室高压侧要避雷保护,低压侧是否也需要呢?

网友C:
最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