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吸收器的选用方法

楼主(2004-11-30):
阅读本人求助的朋友,请问:我在数控机床电气部分时,发现接触器及继电器通断时对CNC的干扰很大,我加了RC线路效果比较好,但是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请问220V交流接触器及24V直流继电器线圈两端要加多大的电容及电阻效果最佳,有选用的公式或标准吗? 请赐教,再次谢了了。

网友A(2008-12-07):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我是用180欧3w + 0.01uf 1000V  来做的。

网友B:
不知道

关注中,我们公司用的接触器及继电器都是西门子的标准配置

网友C:
我们用的,不管是交流还是支流,也是西门子的标配

网友D:
按照厂家给的建议选就行了,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