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历史数据在INTOUCH中的存储方式

楼主(2004-11-30):
请教:历史数据在intouch中存储的方式?我现在既要每三分钟存储一次历史数据,还要每24小时生成一张excel形式的报表,并保存半年左右,我要如何做???菜鸟

网友A:
我是自己建sql数据库的,可以省掉insql的钱!!!excel报表可以用vb写,然后在intouch里调用!!

网友B:
同感,这种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历史记录,可自已写. EXCEL 满街都是.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