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数据采集卡的"隔离"有什么用啊

楼主(2004-11-30):
想买一款数据采集卡,可是我以前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发现有无光隔价格差的很多,不知道光隔都适用于哪些系统的数据采集,我是用来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的,好像光隔又分为模拟光隔和数字光隔,不知道有什么差别,特此请教,多谢!!

网友A:
光隔离, 就是将两边的信号作转换, 由光的方式来传输, 这样可以将突波信号隔绝开来. 就算某一边因为过大的突波信号而烧坏, 另一边也不会受影响而连续烧坏一堆 device/PC/Controller...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一个放电就可以让你全部明白,想要了解相关方面的资料,请来电询取,01051659880-1005 熊廷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