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F0022

楼主(2004-11-30):
西门子MM440通电显示F0022,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天天都在修440,,显F0022 模块坏,驱动有元件坏,TLO84C坏,都可以引起此代码,如果驱动部分没有问题,可以把检测光偶取掉,看还显不显代码,一般都是TL084坏

网友B(2007-05-10):
变频之子: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 160KW的上调正常,一运行就显F0022.请你给指导一下。

网友B: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 160KW的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显F0022.请你给指导一下。

网友C(2009-09-11):
我的440是时而有,并不是经常报警,有时候白天好,晚上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