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和iosever对应点的问题

楼主(2004-11-30):
通过ModbusEthernet协议iosever与plc连接!!!! 在intouch里的项目名是 400001 对应 %mw0 100001 对应 %m0 哪开关和模拟输入输出点是怎么对应的,再就是是否可写???

网友A:
第一个数字代表寄存器类型,有些是只读的,有些是读写的

楼主:
问题解决啦谢谢

网友B(2005-01-11):
我用的是 400001 对应 %mw0 1 对应 %m0 这样确实好用,但是输入输出点也是不知道怎么用,望哪位仁兄能够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