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种东西就没有了??救命啊!

楼主(2004-11-30):
我找了一天的这种东东:输出电流大于3.5A的功率较大的7805稳压块.但就是找不到啊!!难道这种东西就没有了??哪位高手可告诉我吗?   如果确实没有这种东西,我就将两个小电流的7805并联起来以加大输出电流.请问高手专家们,可行吗?

网友A:
有电源模块呀,很多的

网友B:
78H05

网友C:
用三极管扩流就行。注意三极管上要加散热片。

网友D:
78H05.没错,就是78H05。

网友E:
采用开关电源模块,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然,采用三极管扩流也可以,注意散热器

网友F:
请问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入电压较高,建议选用电源模块。如有需求,可在www.ce-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