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在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4-11-30):
各位老前辈们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我现在在一家木工机械厂工作,现在有一台机器是用旋转编码器和光电开关和程控器来控制的,工作原理是:木材在输送带上从前端输入,首先被一光电开关感应到,然后利用编码器计数,来准确控制板材输送到达安装在输送带上不同位置上的五把加工刀具的位置时刀具作出相应的动作。 由于我是一个从事程控的新手,我的困惑是程控器的程序如何设置一个编码器来对从感应开关感测到有板材开始测量出板材到后续五把刀具的距离而作出相对的动作。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板材进料是连续进料的,一个编码器有什么样的办法可控制到每块不同的板材料到刀具的位置来作出动作?

B。L

网友:
首先编码器是产生脉冲的,在程序里面走的距离用多少个脉冲是计算和试出来的,那末当编码器产生和设定的距离等价的脉冲式就会输出信号控制你的五八刀。

网友A:
上边这位说的有道理。首先编码器是一个信号采集系统,它把采集到的信号交给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来进行判断和下达控制命令来控制负载。 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为方波脉冲,不同的编码器因其内在的光栅的线数不同,则一周内输出的信号数也不同。而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数与物件移动的距离,角度,速度等是成一定的比例的。当电脑接受到一定信号数时便进行控制动作。如此,便是整个编码器与控制系统的运行过程。。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阿 如果你在安徽qq12082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