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功能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4-11-30):
关于数据寄存器如K1X0为什么表示X0-X4的组合呢?书上说用四位BCD码表示一位十进制数那么1的BCD码是0001为什么就是X0-X4的组合呢?请指教啊!!!

B。L

网友:
1在这里表示XO-X3的组合,不是一个实际的数。

B。L

网友:
如果K2XO则为XO-X7

楼主:
不明白?有qq吗?指教一下!!!那么2就是代表8位,而不是0010了?所以有x0-x7八种组合是这样吗?

B。L

网友:
对若是K4就代表是X0-X15

楼主:
好像不对吧,三菱的输入输出软元件是8进制编号,那么K4X0应该是x0-x7 x10-x17吧?

网友A:
不错,又有收获.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输入输出是八进制的,但它的A和Q系列的输入输出是十六进制的,K4X0指的即是X0--XF,如果是K4M0就是M0--M15

网友C:
其实没有为什么的,这只是三菱自己的一个规范,记住就行了,不要问为什么。就如同三菱的输入用X,输出用Y,而西门子的输入用I,输出用Q一样,没有为什么。

网友D:
对K1X0组合的解释: PLC有位元件和字元件之分。只处理ON/OFF状态的元件称位元件,如:三菱PLC中X、Y、M和S 。其它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称为字元件,如:三菱PLC 中T、C 和D 。 三菱PLC中常用位元件组合起来处理数字数据。位元件组合由Kn加首元件号来表示。 位元件每4bit为一组组合成单元,如:KnM0中的n是组数。 所以K1M0正确的解释是:用X0为首元件(即由X0、X1、X2、X3)组成的一个4位的字处理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