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书写器操作指南

楼主(2004-11-30):
一、 键名: ST、X。WX:输入 ST指令,X及WX(16位元资料)。 AN、Y。WY:输入AN指令,Y及WY(16位元资料)。 OR、R。WR:输入OR指令,R及WR(16位元资料)。 OT、L。WL:输入OT指令,L及WL(16位元资料)。 NOT、DT/LD:输入NOT指令,DT及LD。 STK、1X/1Y:输入STK指令,1X及1Y(1X,1Y为16位元指令) TM、T。SV:输入TM指令,T(接点)和设定区域之设定值。 CT、C。EC:输入CT指令,C(接点)和设定区域之设定值。 FN/P、FL:切换高级指令,或输入FL(档案暂存器)。 (BIN)、K/H:输入二、十、十六进制切换。 SC:当按SC时,会出现黑口点,要消除黑口点恢复原状,只须再按一次SC键。 要使用黄色括号内指令,先按一次SC键。 (-)、OP:欲入负值常数K时,先按SC键再按此键。 欲使用OP功能键时,先按ACLR键,再按此键。 SRC、↑:找寻程序或向前移动一个地址。 READ、↓:读取程序或向下移动一个地址。 WRT:存储所输入的指令,IN/OUT或IN/OUT号码。 ENT:输入高阶指令,TM/CT运算元指令或所指定的OP功能登录键。 (DELT)、INST:删除或插入一个指令,IN/OUT或IN/OUT号码。 ACLR:清除显示器,并回到初始状态(* *)。 (HELP)、CLR:清除目前位置指令或显示辅助功能表。 1-----F:输入IN/OUT号码,常数或高阶指令编码。 二、 基本操作: 1. 检查输入之程序 读取程序(P10) 2. 输入新程序 输入程序(P20) 3. 修改程序 读取欲修改的程序 覆盖写入(P32) 插入(P31) 4. 删除程序 仅删一个(P36) 删多个(P37) 5. 清除程序 清除所有程序(P46) 仅清除一个指令(P40) 清除多个指令(P41) 三、 可在PROG或REMOTE状态下,若为RUN模式,应先切换至PROG或REMOTE状态。 按任意键时,正常情况会发出“嘟”一声,若发出两声表示有异常。 (-)、OP;0;ENT;SC;(DELT)、INST:本部分在输入一个新程序时使用,本部分将清除所有程序。 输入“END”请按SC;1;0;SC;WRT 四 1 I/O监视 ■:触点闭合,输出ON;□: 触点断开,输出OFF. 输入:地址号+READ 2 输入/存储 输入:地址号+READ+程序+WRT 3 插入 输入:地址号+READ+程序+INST 其他指令向后移 4 输入键盘外指令,辅助功能 1/地址号+READ+SC 将显示--- 输入“1” 显示NOP +WRT 输入“10” 显示ED +WRT 2/全部清除,读取位置0 : 0+READ+SC+HELP ,按上或下键呼叫指令码.或直接输入指令编码. 5 覆盖指令 地址号+READ+新程序+WRT 6 删除程序 1/仅删一个: 地址号+READ+SC+DELT 其它程序地址向上移. 2/删除多个:在ALL CLEAR状态下,输入指定删除范围的最先地址:地址码+ENT 确定最后删除范围:READ :SC 删除指令:DELT 7 清除指令 1/仅清除一个:在ALL CLEAR状态下读取位置*的程序:* +READ :SC 按1 将显示NOP :1 再按SC,代表NOP完成 :SC 按WRT存储NOP :WRT 2/清除多个: 在ALL CLEAR状态下读取清除范围起始地址:A +READ 确定清除范围终止地址:B +READ :B +READ 按CLR 用NOP 代替A—B指令 :CLR 按WRT 存储NOP 指令,若已存储,则回到ALL CLEAR 状态 序号 英文 德文 意文 中文 改正 1 SYNTAX ERR 1 SYNTAXFEHLER ERR SINTASSI 插入或存储程序,语法错误 输入正确指令 2 SYNTAX ERR 4 SYNTAXFEHLER ERR SINTASSI 插入或存储程序,参数错误 输入正确指令建立在系统暂存器上 3 SYNTAX ERR 8 SYNTAXFEHLER ERR SINTASSI 插入或存储程序,PC组合异常 输入正确指令 4 SYNTAX 9 SYNTAX SINTASSI 指令长度不正确 输入有效指令 5 SYNTAX 1 SYNTAX SINTASSI 由PC读出程序,语法异常 输入正确指令,或删除异常指令 6 SYNTAX 4 SYNTAX SINTASSI 由PC读出程序,参数异常 输入正确指令,或删除异常指令 7 SYNTAX 8 SYNTAX SINTASSI 由PC读出程序,命令组合异常 输入正确指令,或删除异常指令 8 SYNTAX SYNTAX SINTASSI 文法异常 输入正确指令,或将该错指令删除 9 DUP USE DOPP.BELEG. DOPPIO USO 重复使用异常 若未设定线圈可重复使用(输出),请修改该指令(系统暂存器NO.20) 10 PAIR PAAR COPPIA 不足一对指令 11 MISMATCH VERWECHSLUNG NON COERENTE 12 PROG AREA PROG.BEREICH AREA PROG 指令位置异常 13 OPCD COMBI OPCD KOMBI OPCD COMBI 高阶指令组合异常 若高阶指令是连续时,以F或P功能执行 14 OPR COMBI OPR KOMBI OPR COMBI 高阶指令无效命令组合 切换原始,目的或常数资料作适当组合 15 OPT LINK ERR !21 OPT.LINK ERR !21 OPT LINK ERR !21 NACK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16 OPT LINK ERR !22 OPT.LINK ERR !22 OPT LINK ERR !22 WACK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17 OPT LINK ERR !23 OPT.LINK ERR !23 OPT LINK ERR !23 双重板异常 回避双重LINK单元数目 18 OPT LINK ERR !24 OPT.LINK ERR !24 OPT LINK ERR !24 传输格式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19 OPT LINK ERR !25 OPT.LINK ERR !25 OPT LINK ERR !25 硬件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20 OPT LINK ERR !26 OPT.LINK ERR !26 OPT LINK ERR !26 LINK单元数值异常 设正确LINK单元数值在1-63 21 OPT LINK ERR !27 OPT.LINK ERR !27 OPT LINK ERR !27 NOT支持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22 OPT LINK ERR !28 OPT.LINK ERR !28 OPT LINK ERR !28 NO反应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23 OPT LINK ERR !29 OPT.LINK ERR !29 OPT LINK ERR !29 缓衡器闭合异常 提供到LINK单元手册中 24 OPT LINK ERR !30 OPT.LINK ERR !30 OPT LINK ERR !30 计时器输出(无法作通信) 检查连接光缆 25 BCC ERR !40 BCC.FEHLER !40 ERR BCC !40 BCC命令异常 清除并检查接线 26 BCC ERR BCC.FEHLER ERR BCC BCC回应异常 清除并检查接线 27 FORMAT ERR !41 FORMATFEHLER !41 ERR FORMATO !41 命令格式异常 清除并检查接线 28 FORMAT ERR FORMATFEHLER ERR FORMATO 回应格式异常 清除并检查接线 29 CANT SUPPORT !42 UNMOEGLICH !42 NON SUPPORTA !42 NOT支持异常 清除并检查接线 30 PROCEDURE ERR!43 F

楼主(2005-12-07):
这可是我国成功使用PLC改造继电器电路的典型应用所使用的东西.当然,现在用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