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反转,改变设备电缆相序后仍旧反转,为什么?

楼主(2004-11-30):
我厂在一次高压停电后,由于高压来电时相序改变,造成设备(电潜泵)反转,改变设备的电缆相序后依然反转,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变频的输入端的相序与输出端没有关系。设参数就行了。变频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B:
zhengzheng 说的对。变频的输入端的相序与输出端没有关系。

网友C:
请教高手: 既然是高压停电后相序改变才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本地设备应该未做任何变化,如修改参数等.如同上面两位说的,经逆变后变频器的输出与输入的相序应无关系,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ABB 我用过,他的手柄操作正反转很容易。有可能在送电后,谁误操做了,只需改过来就行。

网友D:
参数有问题,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以前碰见过这种情况,修改一个参数 ,我忘了是哪个参数 ,

网友E:
调变频器输出端电缆可解决。 改参数是:10.03 DIRECTION 由REQUEST 改为 FORWARD

网友F(2005-06-18):
你的参数被改动了,被设置成一个方向动的了,也就是只允许它反转的了.

网友G:
将参数10.03改成REQUEST 允许反转

网友H:
ABB的变频有操作面板,让其正反转很容易。不需要改相序。

网友I:
长见识,就是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J:
把输出端掉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K: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汇川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L:
调换输出端

网友M:
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他的运行方向,一:在控制正反转:二: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也可以改变他的转向。

网友N:
楼主说的“改变“设备”的电缆相序后依然反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你们怎么不回答?

网友O:
楼主说的“改变“设备”的电缆相序后依然反转”是什么意思都没说清楚,解决的办法倒不少了.请楼主把情况再说说.

网友P:
注意要更改变频器输出端任意两相的相序可以改变转向,改变输入端相序是无效的。

网友Q:
10.3参数

网友R:
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S(2005-07-21):
怎么我用的施耐德AVT58,把其输入端改变一下,结果电机反转了呢?

网友T:
交-直-交变频器,改变输入电源相序,是不会改变电机转向的。 直 - 交,过程中改变逆变器相位差从而改变电机转向。 只有,通过参数设定,或改变电机,任意两相电缆,才能改变电机转向。 ABB 系列 如果没有方向锁定,要改变电机转向只要在操作面板上按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网友U:
将输出端相序改变一下,

网友V: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改变电源输入出现这种情况,先看一下操作面板显示,如果显示正转,实际反转改变频器输出相序,显示与电机统一改参数,如果输出又接触器,检查三相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W:
有可能缺相

网友X:
我觉得应该是把输入其中的两相换一下。如果不行,那就调节一下面板拉啊

网友U:
缺相不会反转的啊!!!

网友Y(2005-11-1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510的可是我在改变他的参数后,他会报故障!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其他参数和他有冲突吗?各位大哥有吗?

网友Z:
ABB  有电机辩识的,你要重新做一下这个。
    在面板上也可以改正,反转的。

网友AA:
都去做个实验再说吧!

有两点可以肯定,改变输出相序或改变参数可以改变电机的方向。

至于面板控制是另外一回事。

做完实验就知道此问题的真伪了。

网友AB(2005-12-23):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相序与输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输入电压不管相序如何,整流称为直流,然后再逆变成为三相交流,其相序由变频器根据控制信号(正转或反转)进行触发顺序决定。改变电机转向的方法是:1.任意改变电机相序;2.采用反转逻辑端子;3.改变变频器内的输出相序定义。

嘿嘿,是的

网友:
支持 刘子寒
应该改变参数设置就可以

网友AC:
对,应该改参数,把方向设置改为REQUEST

网友AD:
两种方法:
一、更改变频器正、反转控制接线
二、调换电机输出任意两相

网友AE:
楼上的:应该是调换变频器输出任意两相,或着改变变频器的控制方向(如果不能改变,就是电机可以反转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啦)。

网友AF:
不是参数的问题,就是电缆换相错误,可能又给换回来了

网友M:
你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也可以在控制端子改变方向还可以在输出端改变方向。

网友AG(2006-02-07):
怎么可能呢?输入相序接反与输出无关,确认输出端没动,肯定参数被改了.

网友AH(2006-03-24):
变频器输入相序没有影响

网友AI(2007-05-25):
同意

开心123: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0 21:21:00
    你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也可以在控制端子改变方向还可以在输出端改变方向。

网友AJ:
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是电工就知道在控制盘上改正反,如果项序改变的话,相对的1003也是反转,这里就需要把转速改成负值就可以了.

网友AK:
我厂在一次高压停电后,由于高压来电时相序改变?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AL(2009-05-04):
倒变频进线无用,倒出线有用

网友AM: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AN:
一:在控制正反转:二: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也可以改变他的转向。

网友AO:
如果高压反向了,其他的电机方向还对吗,而且高压反向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