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线出料皮带机夹紧系统

楼主(2004-11-30):
开卷线出料皮带机夹紧系统 华晨金杯公司海狮工厂开卷线使用十余套模具进行板料剪切。为配合不同模具高度、长度方面的要求。在压机与堆垛机间安装有一台可升降、伸缩的出料皮带机,用于将模具剪切下的板料运往堆垛机。 由于该机后部支撑钢梁设计刚度不足及维修遗留问题导致工作时皮带机前后振颤,降低了皮带寿命,使轴承损坏,驱动齿形带跳齿。经分析,总结其原因如下: 1. 板料剪切前静止,剪切后速度迅速提升至150m/s。如此巨大的动量改变,使支撑钢梁前倾。 2. 由于结构原因,皮带机中部无法使用滚轮支撑,仅使用两组胁骨状托架支撑。维修更换时未考虑皮带全部外伸时板料自重使皮带下凹对其接触部分产生的影响。板料运行至此时皮带驱动阻力增大。 3. 个别滚轮轴承损坏或加工质量不高,圆跳动严重超标、动平衡不好。 一般情况下皮带机振幅达到5mm,当加工大质量板料,如地板、侧围时,振幅竞达10mm,同时伴有驱动齿形带跳齿现象。齿形带跳齿又进一步加大了皮带机的振颤幅度。 针对以上问题决定将皮带机前端“固定”在压机立柱上。具体方案是:在皮带机两侧安装两块导板。在压机立柱上安装两对液压缸。使用液缸夹紧时产生的摩擦力限制皮带机振颤。由于板料加速时间,皮带与支架摩擦系数,接触面积等参数较难测量。无法事先计算出液压系统压力,仅能通过实验测定。该装置使用电控使能气动液压泵供油,二位四通带定电磁阀控制夹紧与放松。并安装一压力继电器检测系统内压力是否达到设定要求。为延长液压泵寿命并减少故障时间,在吸油口安装过滤器,泵前安装气动三联件。液压原理见图一。其工作过程如下:经过滤、减压、“润滑”后的压缩空气,供给气动液压泵。夹紧时,气动液压泵经过滤器、单向阀吸油,通过二位四通带定位电磁换向阀注入液缸。依靠夹紧器产生的摩擦力限制皮带机振颤。放松时,气动液压泵经换向阀将液缸内油液吸出,通过上图左侧单向阀排回油箱。压力继电器用于检测液缸内压力是否达到标准。经实际检验当液压系统压力为11Mpa时,皮带机振颤幅度已经接近零,于是将压力继电器设定为10Mpa。 电气部分设计时,将该装置独立于原自动线电气部分,仅在功能块FC100中增加语句。该夹紧系统任意故障均不影响自动线正常工作。接线图与原理图见图二、三。从设备安全方面考虑,电气方面要求在液压系统处于夹紧状态时禁止进行皮带升降操作。综上所述,对电路进行设计,最终功能如下: 1. 皮带处于夹紧状态,不能进行皮带升降操作。 采用程序内第九条语句中增加“继电器”联锁实现(NW9) 2. 系统上电,夹紧系统自动放松。 采用上电继电器与脉冲时间继电器串联实现(NW3)。 3. 进行皮带升降操作,皮带自动放松(NW3)。 4. 线连动时夹紧系统自动夹紧(NW2)。 5. 压力继电器防短路、断路设计(NW4)。 6. plc程序内部与外部继电器防粘。 程序内部“继电器”互锁与外部继电器互锁实现双重保护(图三)。 7. 续流二极管延长触点寿命。 电磁阀线圈并联二极管,防止继电器触点粘连,延长继电器寿命(图三)。 8. 任何时候均可手动控制夹紧放松。 9. 采用脉冲输出控制带定位电磁换向阀,节约能源、减少油液泄露。 另外,更换了损坏的轴承;对动平衡不好的辊子进行更换;恢复部分零件形状、尺寸精度。改造后效果良好,延长了出料皮带、各轴承、齿形带的寿命,减少了皮带跑偏,提高了整机性能。节约维修经费****万元。 图 一 液压原理图 图 二 接线图 图 三 接线原理图 以下为FC100中增加的程序内容: NW2: O "10129" O( A( A "临时数据区".O0659 L S5T#10S SD T 193 AN "临时数据区".O0659 R T 193 NOP 0 NOP 0 A T 193 ) L S5T#1S SE T 194 AN "临时数据区".O0659 R T 194 NOP 0 NOP 0 A T 194 ) = "临时数据区.O0889" NW3: O "10130" O "10133" O "10134" O( AN M 0.0 L S5T#1S SE T 192 NOP 0 NOP 0 NOP 0 A T 192 ) = "临时数据区.O0890" NW4: A( A "临时数据区.O0889" AN "11004" O "临时数据区.O0887" ) AN "临时数据区.O0890" AN "临时数据区".O0884 = L 0.0 A L 0.0 BLD 102 = "临时数据区.O0887" A( A L 0.0 L S5T#5S SD T 199 A "临时数据区.O0890" R T 199 NOP 0 NOP 0 A T 199 ) A "11004" = "00081" NW5: A "临时数据区.O0890" AN "临时数据区.O0889" O A "临时数据区".O0884 AN "临时数据区.O0889" = L 0.0 A L 0.0 AN "临时数据区.O0887" = L 0.1 A L 0.1 BLD 102 = "临时数据区".O0884 A( A L 0.1 L S5T#20S SD T 198 A "临时数据区.O0889" R T 198 NOP 0 NOP 0 A T 198 ) AN "11004" = "临时数据区".O0886 A L 0.0 L S5T#30S SE T 197 A "临时数据区.O0889" R T 197 NOP 0 NOP 0 A T 197 = "临时数据区".O0885 NW6: A "临时数据区".O0884 AN "01002" L S5T#8S SE T 196 A "临时数据区.O0889" R T 196 NOP 0 NOP 0 A T 196 = "01001" NW7: A "临时数据区.O0887" AN "01001" L S5T#8S SE T 195 A "临时数据区.O0890" R T 195 NOP 0 NOP 0 A T 195 = "01002" NW8: O "临时数据区.O0887" O "临时数据区".O0885 = "01003" NW9: A "10133" AN "10134" AN "10619"

楼主(2005-07-11):
本文最新版本 http://www.gongkong.com.cn/papers/paper_detail.asp?id=1365

网友A(2006-05-11):
佩服 强 随言我们在一个单位上班,对您小有耳闻,但是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您现在是否在我们这里上班。不过看过您的文章以后,觉得要想您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我也希望能当面想您请教有关设备维修方面的技术知识。

网友A:
能在这里遇见一个单位的同志,随言没见过面,这也是缘分啊!!!

楼主:
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啊?

楼主:
你和宁三是一起的吧。

楼主(2007-06-21):
哎,为什么看了不回.

网友B(2007-09-29):
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11182439603/

网友B:
以上是本文最新地址.我的博客,看下,也帮我顶下.http://filypig.blog.163.com/blog/static/2490207020071118243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