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通信

楼主(2004-11-30):
wincc能不能通过pc/ppi电缆和PLC s7-200通信?? 如果可以,该怎么设置呀? 大虾帮忙

网友A:
不能直接通讯,首先要有一块cp5611卡、em277通讯模块,软件还需要simaticnet ,6.0就可以了,配置起来挺麻烦的,而且编程的时候更麻烦,如果预算够的话最好别选200,cpu312也多不了多少钱,可省事多了

网友B:
使用西门子新的OPC软件s7-200 pc access 1.0(授权方式与Microwin一样,与200可能的通讯方式也与Microwin一样),OPC服务器与200通讯,用该OPC服务器与WINCC通讯就可.

网友C:
可以用MODBUS什么都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