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S-7.5

楼主(2004-11-30):
我处现有一台富士G9S-7.5KW变频器面板无显示,更换电容与SA51709500后仍然无显示,请教各位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电源没有起振,可能是CVM40CD160坏,开关管在它里面,CVM40CD160坏,上SA51709500 后.会坏SA51709500,千万注意,

网友B:
把22UF电容换掉试试,20L稳压也有可能坏。

网友C:
可以咨询:13905058567